82G516复位期间的I/O口电平是高电平吗?

楼主(2010-04-26):
以前用Atmel的Mega16,现在M16太贵了,转向82G516,82G516的I/O的状态时可以通过程序来设置成推挽,上拉,输入等状态,基本和M16的I/O差不多,但是复位期间的状态应该是和普通51一样,是弱上拉,也就是高电平。

以前用的M16,复位期间I/O口是高阻状态,这样I/O口控制的外设就不会动作,可是换成了82G516,复位期间外设就会误动作,有什么办法解决?

莫非要I/O口上要加个非门?实在是不想改外围电路了。

网友A:
改用复位后I/O口可设定为默认开漏模式的51芯片,这样I/O口控制的外设就不会动作,电路外围也不需要加个什么非门,也不用改什么外围电路了。

网友A:
我觉得MPC82G516的P0口设计时有点小问题。

上电复位时,
P0M0 端口P0 模式寄存器0,复位值=0000,0000B
P0M1 端口P0 模式寄存器1,复位值=0000,0000B

即上电复位默认P0口为准双向端口,和传统的51单片机P0口上电复位默认P0口为开漏输出,不兼容!
否则,MPC82G516的P0口可满足你设计的要求。

网友B:
复位后的确是上拉~

楼主:
这个复位后上拉,是比较烦人,51改了这么久,也不做点改进。
I/O是用来驱动8个三极管,看来非要加个IC不行了。

网友B:
改成低电平驱动可以吗?或者上个图(哪怕是个局部图),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最佳的驱动方法。

网友A:
这个复位后上拉,是比较烦人,51改了这么久,也不做点改进。
I/O是用来驱动8个三极管,看来非要加个IC不行了。
引用 楼主:

我在2楼已提示,可改用复位后I/O口可设定为默认开漏模式的51芯片,这样I/O口控制的外设就不会动作,电路外围也不需要加个什么非门,也不用改什么外围电路了。
这类复位后I/O口可设定为默认开漏模式的51芯片,很常规很通用的,在中国的用量也挺广挺多的,网上去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C:
支持六楼的观点,可以用低推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灌电流要比驱动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A:
Megawin(笙泉)单片机比其他51单片机最占优势的地方在于仿EEPROM容量可以划分较大,对某些需要较大EEPROM存储数据的应用,可以省去外接EEPROM, 简化结构,降低成本。

楼主:
To: Xuyiyi

谢谢,复位后肯定是没有问题,复位后不管是开漏还是输出低电平,I/O都不会误动作。
我考虑的是复位期间,I/O控制的外设会动作。

To:David_ming
改成低推的方式的确可以,不过要换管子了

楼主:
To: Xuyiyi

的确,我的系统里面使用EEPROM来存储数据,但是写82G516内部的flash时,要关中断,关中断又要影响主程序的运行,比较头疼,还是外接了一个小的24xxEEPROM,也就几毛钱,无所谓啦。

网友B:
那就换个管子喽,反正PCB还没定型~

网友D:
请教,低推的方式是怎么个方式

网友E:
现在Mega16多少钱

网友A:
请教,低推的方式是怎么个方式
引用 网友D:

如高推的方式用NPN型三极管驱动,则低推的方式改用PNP型三极管驱动即可。

网友A:
现在Mega16多少钱
引用 网友E:

Mega16市场价现在大约13-20块钱,视封装及版本不同,价格也不相同,一般DIP双列直插封装比贴片封装贵一些,而老版本又比新版本要贵一些。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低推的方式就是低电平驱动方式

网友G:
外围加个102下拉电阻,复位完成后再设置成推挽模式应该可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顶一个

网友A:
外围加个102下拉电阻,复位完成后再设置成推挽模式应该可行
引用 网友G:

实验证明,外围加个102下拉电阻,复位完成后再设置成推挽模式还是不行!
因为 笙泉megawin51单片机上电的一瞬间(2个机器周期)强上拉能力太强了,复位时间再短,也无法保证这段时间输出低电平。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程序只有 JMP $
不管是上电还是强行复位,都没有从示波器上看到 2个 机器周期的强上拉输出!!
大虾 如何得出这样状况的测试程序,能不能给出参考以及那个I/O口会这样?

网友A:
hhtseng,你好!
  大虾不敢当,不是专业搞技术的,只是业余玩玩而已。
  那是以前玩STC时,输出IO接ULN2003驱动LED显示,在IO输出口处对地加了个1K下拉电阻,在程序开机初始化时就设置输出为0, 但上电复位的瞬间LED还是闪一下,不加1K下拉电阻时,感觉LED闪的时间略为长一下,LED亮一点,加了1K下拉电阻,感觉LED闪的很暗,还是有一点亮光的。
  至于输出波型,由于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有测量。
  由于早期的STC经常有点小BUG爆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芯片的版本我相信台湾笙泉公司已改进升级了数次,现在的芯片是否还存在类拟问题,请你帮忙测试一下吧!

  另外,友情提醒一下,尽管我没测试过,但感觉用示波器是无法看到(测出) 2个 机器周期的强上拉输出的!!!
  原因:以前友情帮一家国内51芯片厂推广过一款51小芯片,由于初次设计,经验不足,输出端口未加接 2个 机器周期的强上拉输出,结果在不外接上拉电阻时,其最高输出频率只能做到为 40kHz 左右,且方波失真严重,试着给他加高输出频率,在 80kHz 左右时,输出的方波已接近正弦波了,再上去一点就无输出了!
  可见,由于芯片的制造工艺等因素,其极间存在的分布电容,对输出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笙泉技术资料上可得知,这 2个 机器周期的强上拉输出,是为了改善输出波型,加速输出电平转换的,我估计,经过内部功率驱动级输出的IO口,由于其极间分布电容的影响,已无法用示波器捕捉到 2个 机器周期的强上拉输出,只能通过打开芯片封装,用纳米探针,去引出内部功率驱动级前端的驱动源信号,才有可能捕捉到 2个 机器周期的强上拉输出!!!
  以上观点仅为个人主观判断,未做过实验,仅供参考。有条件请做一下实验,谢谢!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收下!
传达给设计验证人员参考,芯片设计工艺一直在更新,在应用上经验也一直在累积中,细节决定成败,毕竟笙泉还是专注在芯片设计上,一直会有创新,性价比更有竞争力的芯片在推出,谢谢许工建议!

网友C:
xuyiyi   你好!
以下是我们做的一个测试.
#include "REG_MPC82G516.h"
MOV  P0,#000H       ;设成低电平,  A点
MOV P0M0,#000H
MOV P0M1,#0FFH
MOV  P0,#0FFH       ;设成高电平,  B点
MOV  P0,#000H       ;设成低电平,  C点
MOV P0,#0FFH        ;设成高电平,  D点
JMP $
END

程序如上,在I/O上有加102电阻,晶振用4M,波形如附件.我们的示波器是100M,复位点在A点附近没有任何波形变化(如果有强上拉,即使有电容存在,也应该有电压变化),应该没有2个机器周期强上拉输出.

网友C:
补充:在I/O上有加102下拉电阻

网友A:
谢谢 yuq_quan 的测试,测试结果非常理想。
关于复位时有没有2个机器周期强上拉输出,只要咨询一下原厂设计人员,不难得到当时官方的设计思想及考虑。

另外,如有可能,请再做一个另类实验,在复位端加一个低频方波信号,记录一下在复位和单片机工作时的一段连续数据,即在上图中,输出高电平时强制复位,再继续工作,输出上述波型,我比较关心这段时间内的数据,是怎样变化的,是否有异常突变。

谢谢!

网友C:
回27楼,一次上电,和多次复位应该是一样的原理.
有时间的话,我再做一个你提出的波形.

网友C:
请问楼主:你想采用何种方案.
如果你的PCB板没有定型,可以采用低推的方法(个人建议),如果PCB有定型,可以加102电阻解决.

网友A:
回27楼,一次上电,和多次复位应该是一样的原理.
有时间的话,我再做一个你提出的波形.
引用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