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12分的惭愧,“小鸟牌“电源终于出了个图,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0-04-26):
本来计划半个月前就能画出一个图来,无奈俺头脑愚钝,再加经师不到、学艺不精,竟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专研学习才弄懂其原理中一个大概, 以至于昨夜才将草图完成。现发上来请大家在笑话拍砖之余还给些指导,助俺成功完成这个菜鸟项目,多谢各位!

此电路简单粗陋,基本上是抄学”新好男孩“给的两个图,仅作一点小小修改,并且还不能肯定修改的是否合理,请大家指导。修改及不明之处如下:
    1.DA改用单片机输出PWM滤波完成,并且在滤波电路之前加上一个稳压管,希望以此来稳定PWM波峰值来得到稳定的DA输出电压作为基准。还不知这样是否能有期望的效果,请大家指点!
    2.为了实现电压/电流显示精度的分段设定,故用电阻分压采样电路输出并分别用两路AD来采样电压/电流值,由软件实现 电压:0~9.99V时精度为0.01V,10~30V时精度0.1V,电流:0~0.999A时精度为1mA,1~3A时精度10mA 的功能。
    3.考虑到开关/机时的输出过冲问题,在调整管电路中加了一个10uF电容C21。理由是在电源电压接通/断开的瞬间比较放大器U6输出为低电平,会导致Q3,Q4饱和导通。在Q3发射极接一个较大的电容到地,使Q3发射极(Q4基极)电压在电源接通和断开的瞬间较为缓慢的上升/变化,从而减小调整管饱和导通导致的输出电压过冲。 如此分析是否正确?

电路图如下:
整机电路

PWM滤波电路

电流采样电路

电压采样及调整管

网友A:
山人自然 一解~

楼主:
楼上大侠何意?

多谢楼下指点
-------------------------------------------------------------
粗看一下,问题多多。
1. 所有电气连接没有节点,是相交还是相连?
----图是通过粘贴到WPS再保存为图片格式,中间的转换丢掉了电路连接的小园点,已更换了整机电路图。
2. 继电器K1, K2触点接法不对,将输入电源的变压器绕组短路。
----这个被疏忽了,大意~~~大意~~~
3. 电路结构有问题,当输出电压大于+12V时,电流采样端运放将不能正常工作。
----这点也大意了~~~要想输出0~30V,0~3A,则比较放大器必须能输出0V~34V,而这已经超过了比较放大器LM358的电源电压。不仅电源电压要提高,LM358也要换掉,因为它的最大电源电压只能到32V,差一点。LM324也得换,它的共模输入电压最大值不能大于电源电压,而U4输入的共模电压值最大会超过30V。  这样分析对不对?

这些天工作很忙很忙,晚上回家还要加班,上边第3点所述的电路只有到这个周末的51三天后才有时间修改了,另外几两个问题: “电阻分压作2路AD采样” 、“PWM滤波电路前的稳压管” 以及“电容C21减小输出过冲” 还请大家继续给予指点,到时候我好一起完成。

网友B:
粗看一下,问题多多。
1. 所有电气连接没有节点,是相交还是相连?
2. 继电器K1, K2触点接法不对,将输入电源的变压器绕组短路。
3. 电路结构有问题,当输出电压大于+12V时,电流采样端运放将不能正常工作。
4. 你提的几点设想都有些小问题,等把电路整的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再讨论你提的细节问题吧。

网友C:
感觉楼主的电路基础这门课学得不够。比方说
R23R24两个电位器有一个就够了,一个即可将分压比校准,用两个不但成本高,占电路板面积大,还增加了故障的机会。R17R18也是可以合成一个电阻。C21在此毫无用处。
D9D10没有必要。RC滤波不知道楼主计算过没有,PWM纹波在DA输出端有多大。10k电阻和10uF电容的时间常数不小,是否满足整机反应速度?提醒楼主一句:电解电容的ESR电阻是比较大的。

网友B:
多谢楼下指点
-------------------------------------------------------------
3. 电路结构有问题,当输出电压大于+12V时,电流采样端运放将不能正常工作。
----这点也大意了~~~要想输出0~30V,0~3A,则比较放大器必须能输出0V~34V,而这已经超过了比较放大器LM358的电源电压。不仅电源电压要提高,LM358也要换掉,因为它的最大电源电压只能到32V,差一点。LM324也得换,它的共模输入电压最大值不能大于电源电压,而U4输入的共模电压值最大会超过30V。  这样分析对不对?
引用 楼主:

因为你运放的工作电压选用+/-12V, 则最大输出电压不能大于+12V(当然,还要加上功率调整管的eb极正向压降),要达到你输出+30V的要求,如运放正工作电压选用+34V,负工作电压选小些,用-5V, 则运放的实际工作电压已达到39V, 要选用耐压为40V以上的运放,价格贼贵贼贵的,不适合业余DIY使用 。因此,建议更改电路结构,使用运放浮地工作方式,这样,你设计的运放工作电压+/-12V可正常使用,运放也能使用最便宜最廉价的LM358、LM324之类,比较适合缺少银子的业余DIY制作。

网友B:
maychang 是二姨家难得的电源类高手,提的建议很忠肯,一针见血,请 shiqianwei 认真重点考虑一下,超级高手 maychang 所提的好建议。

网友D:
xuyiyi是在官场上面混的吧

网友E:
你们一个个的打击,我来鼓励一下DIY
1、原理图还算规范,模块清晰(虽然分界线是折线),还且把总线用上了
2、考虑到了调校,几个可调电阻

希望尽快看到楼主的Demo

网友F:
显示用1602,感觉不够爽!可否考虑用12864 COG液晶?我上个我们在用的图片

网友G:
膜拜楼主来了,先标记一下。改天再向你讨教。

网友H:
帮顶,标记先,慢慢研究。

网友I:
1.电流采样电路不要用差分电路,用high-side 电流采样电路会更简单,精度更高。
2.如果有足够的IO脚(或者用HC595扩展),用R-2R作为基准好过PWM。

网友J:
顶一下
希望楼主能**做下去,期待你的进步

网友K:
出图了,不错
提个馊主意:用单片机PWM在调整管前面搞个简易DC/DC,100W热量可望降至10W。

网友E:
这下成两用的了,更newB
给PWM就是开关电源,给模拟调整就是线性电源

楼主:
:(最近很忙,5一加班了,图没出来。上个周末约会去了,图也没出来。今天想画图,但是17楼~~~
17楼你的主义真有创意,线性的俺还没搞明白你又来个开关的~~~  行了,俺先弄线性的吧,完了再想你的主义。

网友L(2011-05-02):
期待LZ早日完工

网友M:
期待了一年多了~~~ :L

网友:
超级高手 maychang

网友K:
明年再来:lol

网友J(2011-09-19):
明年再来

网友N:
挺不错的,lz努力做出来。。。

网友O:
有高手帮忙 ,应该会快不少。

网友P:
去年楼主忙约会没搞出样机来,今年估计是忙生BB吧?;P

网友Q(2011-10-26):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R:
买两个前级回来用单片机的PWM控制FB脚如何?

网友S:
啊。。。。我也想学快点好读懂楼主的图

网友T(2012-06-10):
可怜的楼主被逼上梁山了啊!

网友L:
期待了一年多了~~~ :L
引用 网友M:

不知不觉,又是一年多了

网友U(2012-10-09):
两年了,哎,还没出来吗?

网友V:
这个“鸟”电源,有什么“鸟”用呀?

网友W:
回复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D6和D8有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