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问题

楼主(2010-04-26):
一块板子用7805稳压输出5V电压,但奇怪的是不装7805时,电容输出为直流13.7V,装上7805,其输入端只有6.29V,输出为4.88V,而如果装上单片机则其电压为3.79V,有大侠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B:
7805的带载能力太小,cd5 cd6太小,d4有问题

网友C:
带载能力差或者CD5电容太小了。

网友D:
严重欠流,带载后把电压拉下去了

网友E:
严重欠流,带载后把电压拉下去了
引用 网友D:

还有前面是变压器吗?多用一个二极管会浪费钱吗?

网友F:
用个桥堆 达到全波整流 你这里只有半波 浪费了 你可以查查你的7805的DATA 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