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隔离

楼主(2010-04-26):
请教有做过串口隔离的朋友,现在一般用的光电隔离芯片是啥型号(容易买到),4N25/4N25A/4N26.....这些可以吗?谢谢!有这部分原理图的尽量提供个原理图,我只需要发送、接受和地。没有用到硬件流。万分感谢!buermentu@yahoo.com.cn

网友A:
根据你需要的速度进行选择,串口速度如果高达115200bps,必须用高速光耦,楼主所及只能用在9600或以下,高速光耦的选型指南可以去我的Blog中看。

网友B:
521 813多的去

网友:
521到不了115200,以前调试的时候,郁闷死了。。。老是出来乱码。。

网友C:
521输出加三极管驱动是可以

网友D:
6N137,绝对够你串口用的了:H11L1也可以

网友E:
个人认为高速光耦的话TLP113比6N137好,体积小(SOP封装)...速度半斤八两

网友F:
如果成本允许可选择磁耦ADM3251E
http://www.adum.com.cn/chanpin3.aspx?xinghao=ADM3251E

我前段时间问了下价格31,不知现在变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