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上面的标示

楼主(2010-04-26):
大侠们:
有的高压电容 上面标的:10J 6KV; 有的是:102K 1KV

请问这里的:J 和 K表示什么意思呢?

J K是否是表示容量误差的??

网友A:
D——005级——±0.5%;F——01级——±1%;G——02级——±2%;J——I级——±5%;K——II级——±10%;M——III级——±20%。

楼主:
谢谢!
那它前面的数字就是 表示容量的嘛?!

网友B:
前面的是容量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