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的桥式整流电路的幅值是不是降幅很大

楼主(2010-04-26):
做了一个桥式整流电路,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方波,按理论上讲,输出电压的幅值应该跟输入的幅值一样,但我实际得到的输出波形的幅值只有输入的三分之一不到,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要除去两个PN结正向压降(也就1.5V左右)。另外,参考地的选择也有关系。

网友B:
减除2个PN结的压降,用肖特基的话只有0.6~0.7V

楼主:
我刚测了下,如果空载的话输出的幅值就没有那么大的降幅了,可是我后面还要滤波,然后给电池充电

网友A:
接入重负载后桥式整流前就早已下降了,所以反映到后面自然同时也降了。只能通过更换功率较大的电源来克服。

网友C:
桥整后电压是不会跌的,楼主估计是电源余量不够或者负载太重造成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指教!谢谢。。。。
厄,我做的项目是通过磁场耦合传递能量,是要对次级线圈上的感应的正弦电压进行整流,然后滤波,但在整流这块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你!重负载时什么意思啊?我目前只是接了一个1千欧德电阻
5# HWM

网友D:
LZ输入的方波幅值是2V左右吧。。

网友E:
信号发生器输出能量过小.
只能作为信号用.

你可以查一下你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多少,
内阻是多少.
再用匹配关系算一下.

网友F:
是因为你的输入源的问题,你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其输入阻抗很高(一般在1K以上),所带负载的能力也就很差了。所以,当你加上仅1K的负载时,输出信号的幅值会跌的很多。:lol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输出信号的幅值不是应该和输出阻抗有关吗?

楼主:
谢谢你!
回复 网友F:
那如果改用线圈作为整流桥的输入的话,降幅是不是就只有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呢?还有顺便请教各位大侠,我的整流信号频率很大,要达到MHZ,这样的话对二极管的反响回复时间和结电容要求比较高,大家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比较适合的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H:
肯定是信号发生器的功率不行 带不动负载  还有二极管有压降的  全桥要减去2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只是和输出信号的阻抗有关系,和输入阻抗同样有关系。

网友F:
回复 楼主:
再输入阻抗确定和输入电压(幅值)确定的情况之下,等于确定了输入功率;这是,输出的阻抗与幅值应符合输入功率的比值。即输出阻抗确定后,就确定了输出的幅值,与输入输出的耦合没有多大关系,电路的耦合只是表现在电路效率上。
    如果你的频率很高,但是电流不大的情况下,使用1N4148作为整流二极管足矣。如果电流很大的话,超过100mA,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I:
我觉得这个更有可能。信号源通常是50ohm阻抗(其实,我就用过一种Tek的)驱动1k欧姆电阻是没问题的。
9# c4fantasy

楼主:
恩,我也看过,信号源内阻50欧

网友J:
感应充电,次级输出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压。
负载在某个点上,有最大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