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7643-24PVX1

楼主(2010-04-26):
无线2.4G键盘,其IC型号为CY8C27643-24PVX1(0607)+CYWUSB6934
请问接收器IC型号是多少?
有知道的请回复!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接收器IC型号是你定的吧,你是说cypress 参考设计?还是你在哪看到的产品?
我估计发送接收器都是CYWUSB6934

楼主:
接收器(MCU+RF)
目前没有接收器,想要知道接收器的MCU型号.

注:现在有成品键盘,没有接收器,所以要做接收器来配对使用

网友A:
你成品键盘的MCU+RF是CY8C27643-24PVX1(0607)+CYWUSB6934 的话,接收器的方案可以也是这个,也可以是CYRF69213(包括了mcu+rf),也可以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