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抗群脉冲,电路中该加入什么元件?

楼主(2010-04-26):
群脉冲从交流220v上加入,现在增加到几百伏,单片机就会复位,电源电路使用的是变压器蒸馏滤波,该增加什么器件,可加强抗群脉冲能力?

网友A:
可以增加磁环和电源滤波器

网友B:
同意楼上,另外,和设备内部的走线方式,PCB布线及接地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C:
220V交流电源的感应雷击防护,常用方法在相线、地线之间并上合适的压敏型元件,以吸收限制感应雷击产生的尖峰电压。对电源口的防护应选择压敏电阻串联GDT气体放电管LT-B8G600L可靠保护解决方案。

网友D:
注意布线问题,我们的产品并没有对输入电源端进行任何处理,只是布局方面和布线方面注意单片机电源线的处理就没有什么问题,真想要加,如果现在还没整改电路,在VCC上并一到两个TVS管子。看看效果。看能否抑制到。

楼主:
抗群脉冲的电源滤波器,竟然要80元,太贵了。

网友E:
4楼做**确。不过后续电路也要加强防护

网友F:
增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B:
如果电源滤波器贵,可以在自己的电路板上用扼流圈, X,Y 电容压敏电阻等自己搭建,这样成本便宜

网友B:
可交流交流。

网友G:
改电源滤波器或者是在电源的输入端处理,虽然有一定的效果,我认为还不是最好的整改方案,如果在深圳或东莞地区可以找我,13662882425

网友H:
dugufeng168发上来的器件不错。你的磁棒芯电感,很多应用场合可以用,但看您的成本和磁珠比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用于解决EMI问题,您把这个产品来和bead来对比不太合式。
这个东西以前在公司自己也绕过,不过是个头更大的,是用于解决电机的问题。

网友D:
才加几百伏就复位了,是不是PCB板严重存在问题啊?布线不合理,电源没处理好?

网友I:
电路设计有问题。试验电压一般2kV-4kV。
注意电路的每一个环节。

网友J:
才加几百伏就复位了,是不是PCB板严重存在问题啊?布线不合理,电源没处理好?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才是真正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