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容量怎么换算

楼主(2010-04-26):
一直晕晕乎乎的,谁能给简单易懂的解释一下

网友A:
LZ可否說明白啊?你這個問題提出來可能只有你明白你要問的是什麼了?
你是要知道你程序佔用了多少ROM空間?還是說1K,1M之類的這種相互換算?LZ可以把你的問題細化點。

网友B:
楼主是想问个大体的概念之类的吧

网友C:
1K WORD = 1024 WORD

网友D:
这个是中文的,你看看

网友E:
lz的意思是现有的代码占多少空间吗?

网友F:
你定义的类型 char int .. 每种变量的类型决定 那个变量的值

网友G:
找到PC指针一个字一个字的找寻址

网友G:
知道了吗?

网友G:
4位的可以在IDE66中编译好程序后,在开始的部分点鼠标右键,上面有PC值,再到程序结尾的部分点鼠标右键,有PC值,减一下就可以得到使用的空间了

网友G:
如果程序中有用到ORG定位地址,就要分段来计算使用的程序空间了.

网友H:
全部算成位,然后拿8去除?

楼主:
1K WORD = 1024 WORD
引用 网友C:
:L

楼主:
全部算成位,然后拿8去除?
引用 网友H:
呵呵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