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火灾传感器

楼主(2010-04-26):
新手    现在做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找不到合适的火灾传感器   希望大家帮忙推荐几种     谢谢了

网友A:
有感温 感烟不同方式,系统结合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
我想用MC14468感烟探测器
和DS18B20感温传感器结合使用可以吗?
还有,我不想涉及到不同传感器融合的算法问题 ,能做到吗?
谢谢

网友A:
你那感温的代价太高,一般是开关型的,就像电热水瓶感温一样,差别是动作点不一样。MC14468没了解。一般感烟是迷宫盒+红外对管+放大比较+控制器

网友B:
感烟用光电的,感温用温敏电阻

网友C:
打击下楼主。现在火灾的成本控制的好低的,而且平均功耗也已经到了微安级别。楼主这样的设计能满足市场吗?
4楼和5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