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己焊的51单片机小系统

楼主(2010-04-26):
自己焊了个单片机的板子:复位电路+晶振+P1口接了几个led灯。
在别的开发板上下载好了跑马灯的程序,
用AT89S52,上电后跑马灯正常运行,可以复位。
用STC89C52,有时上电能跑起来,跑起来后,复位也是正常的。有时上电跑不起来!跑不起来的次数更多。
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谢谢指教:)

楼主:
用STC是为了方便用串口下载程序:)
呵呵

楼主:
正待解决~~~~~~:(

网友A:
什么时候跑不起来?是不稳定吗?

楼主:
什么时候跑不起来?是不稳定吗?
引用 网友A:

跑起来后是稳定的~
上电跑起来后就一直是正常的,上电跑不起来的话,就跑不起来。要开关、开关很多次才能跑起来~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上电和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LZ试试将AUXR(8EH)寄存器的EXTRAM设为1看看。

网友C:
好像STC89C52的P0口是开漏输出,作为IO口用需加上拉。跟51的P0口有区别,(准双向)

网友C:
LZ加上拉就应该OK了。

网友D:
有没有示波器?有可能是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E:
STC 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E:
经常有问题 特别是大程序

网友E:
你知道嘛

网友F:
请在51单片机复位脚和地之间接个1N4148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P端、A脚)接地,负极(N端、K脚)接51单片机复位脚,即可。

网友G:
应该是单片机复位模块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打字错了~:L ,我接的是P1口。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请在51单片机复位脚和地之间接个1N4148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P端、A脚)接地,负极(N端、K脚)接51单片机复位脚,即可。
引用 网友F:

好,我去试试。谢谢指点,如果成功的话,再来感谢:)

楼主:
应该是单片机复位模块的问题。
引用 网友G:

本来复位和晶振接得很近,后来改远了(在发帖之前)~还是这个问题。
可能不是复位的问题吧,谢谢指教。:)

楼主:
分数是50分,怎么给出去呢?:)

网友C:
接的P1口,复位上就有很大的可能了。若是晶振起振了,将AUXR(8EH)寄存器的EXTRAM设为1看看,关闭内部扩展RAM。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的复位电路电容接的是20p,AT的芯片没有问题。
将电容换成30P后,STC,AT都能正常运行了!!!
谢谢ls几位的回复!呵呵
:lol

网友H:
将电容换成30P后,STC,AT都能正常运行了!!!
--------------------------------------------------
正式宣战: 匠人应该引咎辞去21ic站长职务

声明:由于匠人使用了许多手段将涉及的另一网站及其站长的名称完全封杀,提及这个网站的名称及任何的字母组合帖子都无法发出,所以,下面用“另一网站”来描述。
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本文提及的“另一网站”。 “另一网站”目前比21ic有更高的人气量、每天更多的帖子讨论量, 同时“另一网站”的帖子技术含量与质量,也被公认的远远超过了21ic。 匠人不去努力提高21ic的业务,反而使用了下流的手法。

历史回顾: 以**产品等。

匠人在担任21ic站长期间,情况越演越烈。匠人作为站长,放纵甚至是鼓励这种行为。
“另一网站”在过去几年,从来没有说过21ic及匠人的任何坏话。 甚至,在2009年21ic因6_4事件被工信部停站处理期间,该网站主动提供了联络21ic会员的渠道。

此次事件的起因很简单,2010年3月底“另一网站”站长打电话给匠人,要求删除**产品的帖子。

匠人电话中满口承诺立即处理。但3天后仍没有任何的处理。“另一网站”站长打电话问,匠人说他认为韩秋婷的帖子是真实的,所以不会删除。“另一网站”需要提供书面证据,表明韩秋婷的帖子是造谣的。  “另一网站”站长很惊讶:**的帖子内容该站已经判断完全是造谣,匠人到底卷入了什么利益链,拒绝删帖,只有匠人自己知道了。

“另一网站”站长只好发短信给匠人。说如果匠人不肯删除该帖子,大家只能法律渠道解决。

本来私下电话、发短信,是一种很给匠人面子的处理方式。 处理这些事情,对匠人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

但匠人不回“另一网站”站长短信,1小时不到,“另一网站”在21ic全面被封杀。所有提到该站长的中文名、英文ID,该网站的两个域名的帖子,无论好坏,无论是否纯技术, 全部被删除了。 并且,新发的帖子这几个词,被 *** 代替。 目前更演变成一提到这些词帖子就不能发表。

匠人竟然还好意思解释,这是他的用心良苦: 他不希望“另一网站”再受到攻击,所以,使用这样的措施来保护“另一网站”。  匠人将封杀与丑化“另一网站”称为“保护”,充分表明了他的虚伪阴险。

“另一网站”正在追究匠人担任站长一年多期间,对“另一网站”造成的伤害。 “另一网站”要求匠人应该引咎辞去站长21ic职务 。只要匠人肯辞职,事情就宣布解决,两网站可以重新建立和平甚至合作关系。

附:“另一网站”2010-04-28 发布了一个价格为10万元RMB的悬赏,以获得某网站的用户数据库资料。 这个悬红,是否针对21ic, “另一网站”没有透露。 有这方面资料或兴趣的网友,可以到“另一网站”查询详情。

“另一网站”的站长发誓会以性命保护自己的网站与事业,任何破坏其网站与事业的人,他会提着自己的人头应战,他说也希望对手是提着人头应战。

楼主:
接的P1口,复位上就有很大的可能了。若是晶振起振了,将AUXR(8EH)寄存器的EXTRAM设为1看看,关闭内部扩展RAM。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哈。我给前面一位加了一点威望。你的我加不了了(可能是我等级太低)。同样谢谢你,呵呵:)

楼主:
由于分不够了,结贴给不了分了请原谅哈~: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