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STM8终于出来了,第一个程序跑马灯

楼主(2010-04-26):
#include <iostm8.h>
#define _BV(A)        (1<<(A))
//LED1  PD3
//LED2  PD2
//LED3  PD0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

  for(i=0;i<4000;i++);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_BV(0)|_BV(2)|_BV(3);
    PD_CR1 = _BV(0)|_BV(2)|_BV(3);
    PD_CR2 = 0x00;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10;          /* 01: fHSI= fHSI RC output/2. */
    CLK_CKDIVR |= 0x01;           /* 001: fCPU=fMASTER/2. */
}
void main ( void )
{

  CLK_Init();
  GPIO_Init();

  while(1)
  {
     PD_ODR=_BV(3);
     delay();

     PD_ODR=_BV(2);
     delay();

     PD_ODR=_BV(0);
     delay();
  }

}

网友A:
什么地方下载,代码大小有限制吗?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用IAR EWSTM8做的吗?

楼主:
是的。
和谐也出来了。

网友B:
太好啦,从哪搞的呀,急着用呢,能不能告诉下

楼主:
OURxxx 上面有

网友B:
对了,在EW STM8下标准例程有吗,因为将来要用STM8标准库的

网友C:
支持!
上官一出惊天地,
金虹一现震江湖。

网友D:
IAR悲剧了.........

网友E:
我也试用过了,好像编译效率没cosmic高,大家是不是也是如此?试用过的给个对比吧!哈哈

网友A:
IAR 不是编译效率最高吗? COSMIC居然比IAR 少700多字节。

代码效率提高了近10%。

IAR FOR STM8 使用效果不近人意。中断向量号10以前没有定义。
FLASH_IAPSR 却定义成只读,不知为何。

网友A:
发现个问题,不支持EEPROM复杂数据结构 ,如结构体 间的赋值。

如:struct aa{}

__eeprom aa  kk;
aa  kk2;
kk = kk2;
会提示:no definition for "?move16eeprom16" [referenced from

试过整形单一数据类型,没有问题。

回头看COSMIC,还挺好的,很多底动操作函数提供汇编代码,可直接修改。
就是资料少些,得自己去仿真调试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