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PCA82C250的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问,SJA1000的TX0的、RX0可不可以不通过光耦直接和PCA82C250的TXD、RXD口相连啊?或者中间需不需要加限流电阻的?

网友A:
可以,如果你电源不是隔离的话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CAN做的怎么样了,我刚入手,遇到一些问题,寻求帮助
chenhuilong0704@163.com

网友C(2011-04-30):
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D:
短距离加不加限流电阻都可以的!

网友(2011-05-30):
远距离最好是加一个120R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