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OB工艺的问题,希望高手留步

楼主(2010-04-26):
我们需加工一个电路板,电路板见附图,现在的问题是那黑色封装里面的晶圆是到外面买现成的呢,还是请其他公司帮我们设计,那晶圆是否要烧入程序进去,谢谢大虾了

网友A:
你要买什么?
那里面一般都是一个完整的IC,而且COB封装打开就不可修复

网友B:
胶里面是DIE也就是裸芯片,最好是买现成的,找人设计生产的话,要花不少钱呢?而且需要很大的用量。

网友C:
你所说的晶圆就是DIE,我们常见的DIP、SOP就是一个封装,只不过你的那个是后期手工封胶的,这种DIE比已经做好标准封装的IC便宜,功能使用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