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没输出,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0-04-26):
在main()函数里调用initPWM(),P0.21没有PWM输出,请各位看看,先谢过了。
void initPWM()
{

    PINSEL1 = (PINSEL1 & (~(3<<10))) | (0x01 << 10) ; // P0.21选择PWM5功能。
        /* PWM初始化 */
    PWMPR    = 0x00;            // 不分频,计数频率为Fpclk
    PWMMCR   = 0x02;            // 设置PWMMR0匹配时复位PWMTC
    PWMPCR   = 0x2000;            // 允许PWM5输出,单边PWM
    PWMMR0   = Fpclk / (Fpclk/FR_PWM);//频率为FR_PWM。
    PWMMR5   = PWMMR0 / 2;        // 50%占空比
    PWMLER   = 0x21;            // PWM0和PWM5匹配锁存
    PWMTCR   = 0x02;            // 复位PWMTC
    PWMTCR   = 0x09;            // 启动PWM输出

}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PINSEL呀?

网友B:
显然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