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要跑uclinux,至少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楼主(2010-04-26):
比如flash要多少,sram要多少?

网友A:
我用的是4M Flash和8M SDRAMFlash应该还可以少的,2M差不多了(存放Bootloader和uClinux的zImage),具体要看你怎么裁剪uClinux了。
SDRAM的用量我水平有限,看不出来最少需要多少

网友B:
对,主要看裁剪uClinux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

网友C:
我用的是4Mflash,128nand flash,内核和文件系统放到nandflash里面,bootloader放在片内flash里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