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个I2C的问题

楼主(2010-04-26):
一个I2C的程序,在LPC2210仿真板上可以运行,但是到我自己做的板上就不行了,用示波器一看,原来SDA发出的从机地址最高位始终为1,也就是说发出0x70,用示波器看到波形为0xf0,如果发0xf0,示波器看到的波形还是0xf0。

各位高手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没?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看看晶振的频率,对不对。我以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外部I2C器件问题

楼主:
晶振频率是对的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外部I2C器件问题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