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COS(DMA+USART中断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第一次使用STM32的USART+DMA(在uCOS下)方式.现在有个问题我想让DMA工作在中断方式,USART也工作在串口方式.当我调试的时候,使用查询方式是成功的(DMA+USART串口发送实现).但是使用中断方式就不可以.我后来又建了一个工程使用的是STM32的官方提供的库,把我的USART_HW.C的配置加进去DMA+USART中断能成功.我怀疑过中断向量表的问题,曾使用库下的中断向量表仍然不行.请问高手还有哪些地方会出现问题?

网友A:
首先保证中断已经注册,其次看确认中断处理函数的指针有没有和中断关联起来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心情好散个分,呵呵!

网友B(2016-07-16):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心情好散个分,呵呵!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