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xmega128A1

楼主(2010-04-26):
[local]1[/local]有谁用过这款芯片,请教一下那么多串口通信,怎么用寄存器来配置,还有就是SPI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配置,看了好几次资料上面都没说明,还是我理解不透,麻烦有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小弟在这谢过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就2个UART,datasheet有说明

网友B:
各有各的寄存器,用法一样吧

楼主:
:P串口有四个,SPI也有四个,都知道怎么用了,ADC运用PORTA来作模拟量输入还没有搞出来,有谁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C(2010-12-19):
ATMEL有各种例子,下来看看就会了。

网友D:
xmega128A1有8个串口,google using the xmega us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