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参数计算

楼主(2010-04-26):
请问各位含双电源的三极管电路的相关参数咋个计算啊?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图呢?

楼主:
比如说这个图:

网友B:
跟单电源一样算!有负电源也还是一样算!实在对负电源看不惯就把-24V看成0V,把地看成24V,把+24V看成+48V

网友C:
前面就是一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