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Synplify Pro综合D触发器置零问题

楼主(2010-04-26):
大家好, 我用的是Lidero V9.0,发现综合过程中D触发器的置零端是下降沿触发清零,我想请问能不能调整某个参数使之变成上升沿触发置零的情况,或者有其他办法使之变成综合成上升沿置零。下面是我的代码,我本来是“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但是在modlesim后仿真显示错误"$recovery( negedge CLR:499100 ps, posedge CLK:499270 ps, 200ps",后来我改成了“ always @ (negedge clk or posedge rst)“后,modlesim后仿真成功。
module div
    (
    input clk,//106.5M
    input rst,
    output reg   TurnFlag,
    output reg   TurnMoment
    );
    parameter DivFre = 106500;
    //parameter CYCLE  = 6;
    reg[1:0]  DivState;
    reg[16:0] DivCnt;
    reg[9:0]  Div1msCnt;
    reg[9:0]  CYCLE = 9;
    /**********************分频计算得到翻转时刻****************************/

    always @ (neg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ivState   <= 2'b00;
            DivCnt     <= 17'b1;
            Div1msCnt  <= 10'b1;
            //CYCLE      <= 10'd10;
            TurnFlag   <= 1'b0;
            TurnMoment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DivState)
                2'b00:  //DivCnt 0~DivFr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
                        if(DivCnt == DivFre)
                            DivState <= 2'b01;
                        else
                        begin
                            DivState <= 2'b00;
                        end
                    end
                2'b01:  //DivCnt清零且Div1msCnt+1
                    begin
                        DivCnt <= 1;
                        Div1msCnt <= Div1msCnt + 1;
                        TurnMoment <= ~TurnMoment;//1ms时间到,波形跳变
                        if(Div1msCnt == CYCLE)
                        begin
                            DivState <= 2'b10;
                        end
                        else
                        begin
                            DivState <= 2'b00;
                        end
                    end
                2'b10:  //Div1msCnt清零且回到初始状态
                    begin
                        Div1msCnt <= 1;
                        TurnFlag <= ~TurnFlag;//周期时间到,波形跳变
                        DivState <= 2'b00;
                    end
                default:
                    begin
                        DivState <= 2'b0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触发器清零一般都是低电平或下降沿清零,当你代码中使用高电平或者上升沿清零时,综合软件一般是加入反相器而已。所以,建议采用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