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一下怎么产生了一个中断,很是纳闷啊

楼主(2010-04-26):
AD, pd, AN, hb, TE
ORG 0000H
           JMP REST
           RTNI
           JMP TIMER_IS0
           RTNI
           RTNI
;************************
;TM0中断子程序
;************************
TIMER_IS0: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011B
           SBIM DELAY,01H
           BNZ  TIMER_IS0_END
           ORIM FLAG,0001B;  .0=1计时1ms到
           LDI DELAY,04H
           ;计时1ms到
           ADIM DELAY1,01H
           SBI DELAY1,05H
           BNZ TIMER_IS0_END
           LDI DELAY1,00H
           ORIM FLAG,0010B;FLAG位1=1 5ms定时到
           ;定时5ms时间到
           ADIM DELAY6,01H
           SBI  DELAY6,02H
           BNZ  TIMER_IS0_END
           LDI DELAY6,00H
           ORIM FLAG,0100B; .2=1计时10ms到
           ;定时10ms到
           ADIM DELAY2,01H
           SBI DELAY2,0AH
           BNZ TIMER_IS0_END
           LDI DELAY2,00
           ORIM FLAG,1000B; .3=1定时100ms到
           ;定时100ms到
           ADIM DELAY3,01H
           SBI  DELAY3,0AH
           BNZ TIMER_IS0_END
           LDI DELAY3,00H
           ORIM FLAG1,0001B;FLAG1.0=1定时1s到
           ;定时1s到
           ADIM DELAY4,01H
           SBI DELAY4,0AH
           BNZ TIMER_IS0_END
           LDI DELAY4,00H
           ;定时10s到
           ADIM DELAY5,01H
           SBI DELAY5,06H
           BNZ TIMER_IS0_END
           LDI DELAY5,00H
           ;定时时间1min到
           ORIM FLAG1,0010B;FLAG1.1=1定时1min到
TIMER_IS0_END:
           LDI IE,0100B
           LDA AC_BACK,00H
           RTNI
;上电初始化用户寄存器
REST:
           LDI DPL,00H
           LDI DPM,03H
           LDI DPH,00H
POWER_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BA3 POWER_2
           JMP POWER_3
POWER_2:
           ADIM DPH,01H
POWER_3:
           SBI DPH,01H
           BNZ POWER_1
           SBI DPM,04H
           BNZ POWER_1
;;;;;;;;;;;;;;;;;;初始化系统寄存器
           LDI PA,0011B
           LDI PACR,0FH
           LDI PD,00H
           LDI PDCR,0FH
           LDI PE,00H
           LDI PECR,0FH
           ;初始化TM0\TM1
           LDI T0L,06H
           LDI T0H,00H
           LDI TM0,07H;中断周期为250us
           ;初始化用户自定义寄存器
           LDI DELAY,04H;用于TM0定时1ms用
           LDI DAOJ1,03H
           LDI DAOJ2,00H
           LDI IRQ,00H
           LDI IE,0100B
;PD口用于数据传输、164传输时钟和数码管的位选,PE口用于外接按键,PC.2设置为PWM0驱动蜂鸣器,
;PC.0设置为时钟输出脚,PC.1用于ADC转换输入
;主程序
MAIN:
          LDA FLAG,00H
          BA0 CLOCK;传送和显示数据子程序   1ms
          BA1 KEY;按键扫描子程序   5ms扫描一次
          BA2 WEIXUAN;数码管1和2之间的切换子程序   10ms切换一次
          BA3 SPEAK;蜂鸣器鸣叫报警
          LDA FLAG1,00H
          BA0 WENDU;温度读取1s读取一次
          BA1 MIN1;1min到时钟显示数据处理
HALTMODE:
          NOP
          NOP
          HALT
          NOP
          NOP
          JMP MAIN
;1s读取一次温度
WENDU:
      ANDIM FLAG1,1110B;清1s时间标志
      JMP MAIN
;蜂鸣器鸣叫报警子程序
SPEAK:
      ANDIM FLAG,0111B;清100ms时间标志
      JMP MAIN
;按键扫描子程序
KEY:
        ANDIM FLAG,1101B;清5ms时间标志
        JMP MAIN
; 数码管1和2之间的切换子程序
WEIXUAN:
          ANDIM FLAG,1011B;清定时10ms到
          EORIM FLAG2,0010B
          BA1 WEIXUAN1
          ANDIM PD,1011B
          ORIM PD,1000B;PD.3位选2
          LDI TBR,0FH
          LDA DAOJ1,00H
          CALL 03FFH
          STA DATA1,00H
          LDA TBR,00H
          STA DATA0,00H
          JMP MAIN
WEIXUAN1:
         ANDIM PD,0111B;关闭位选2打开位选1  PD.2位选1
         ORIM PD,0100B
         LDI TBR,0FH
         LDA DAOJ2,00H
         CALL 03FFH
         STA DATA1,00H
         LDA TBR,00H
         STA DATA0,00H
         JMP MAIN
;时钟显示出自子程序
MIN1:
          ANDIM FLAG1,1101B;清定时1min到标志
          SBIM DAOJ2,01H
          OR DAOJ1,00H
          BAZ CLOSE
          DAS DAOJ2
          LDI TEMP,00H
          SBCM DAOJ1,00H
          DAS DAOJ1
          JMP MAIN
CLOSE:
       ANDIM PD,0011B
       JMP MAIN
;传送和显示数据子程序
;PD.0 clock时钟脚,PD.1数据输出脚,PD.2=1位选1,PD.3=1位选2 ,先传DATA1中的数据再传DATA0中数据
CLOCK:
      ANDIM FLAG,1110B;清定时1ms标志位
      LDI TEMP3,08H
CLOCK_2:
      LDA DATA0,00H
      SHR
      STA DATA0,00H
      LDI TEMP4,00H
      ADCM TEMP4,00H
      ;左移传到最高位
ZUOYI:
      LDA TEMP4,00H
      ADDM TEMP4,00H
      ADIM TEMP1,01H
      SBI TEMP1,03H;运行第6次时在此处产生了一个中断到JMP TIMER_IS0很是纳闷??????????????????????
      BNZ ZUOYI
      LDI TEMP1,00H
      LDA DATA1,00H
      SHR
      STA DATA1,00H
      LDI TEMP2,00H
      ADCM TEMP2,00H
      LDA TEMP,00H
      ADDM DATA1,00H
      LDA TEMP2,00H
      BA0 CLOCK_1
CLOCK_0:
      ANDIM PD_BACK,1101B;赋值0
      JMP $+2
CLOCK_1:
      ORIM PD_BACK,0010B;赋值1
      STA PD,00H;PD.1传送数据
      NOP
      NOP
      NOP
      ORIM PD_BACK,0001B;PD.0输出高电平传送数据
      STA PD,00H
      NOP
      NOP
      ANDIM PD_BACK,1110B;PD.0输出低电平等待下次传送
      STA PD,00H
      SBIM TEMP3,01H
      BNZ CLOCK_2
      JMP MAIN

网友A:
好长的代码啊

网友B:
当然可以中断啊。你开启了timer0的中断,并且你设定的是250us中断。在164通讯中,你并没有关掉timer0中断,在通讯中,如果到了250us定时中断,就自然会产生中断。
LZ难道是不想产生timer0中断。如果不想产生中断,只要将中断关掉即可。

网友C:
是啊,关了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指教!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