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教ACTEL下载问题

楼主(2010-04-26):
在刚做好的电路板上下载文件,总是出现以下问题,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programmer '09205' : Scan Chain PASSED.
programmer '09205' : Executing action PROGRAM
programmer '09205' : EXPORT FSN[48] = 80e3e3506c7c
programmer '09205' : Checking for Backup Calibration Data...
programmer '09205' : Found backup calibration data
programmer '09205' : Data Authentication
programmer '09205' : Erase ...
programmer '09205' : Completed erase
programmer '09205' : Programming FPGA Array
Error: programmer '09205' : Actel FlashPro3 Programm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check connection.
programmer '09205' : Finished: Tue Apr 13 11:00:07 2010 (Elapsed time 00:00:38)
Error: programmer '09205' : Executing action PROGRAM FAILED

网友A:
检查下JTAG接口电路设置是否正确,确认Vjtag和VPUMB的电压是稳定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