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6的中断标志寄存器IFR的地址

楼主(2010-04-26):
有做6416的人问下.中断标志位IFR的地址是多少啊,6416的手册里没有看到这个寄存器地址...现在想对外部中断做个响应,结果发现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而用示波器看外部中断信号是有的.现在想看下中断标志位有没有置1,.在线等,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中断相关寄存器是没有具体地址的
在ccs的核寄存器列表中就可找到,挂仿真器很好查

网友B:
ccs中有查看该寄存器的 view->registers->core registers

网友B:
也可以直接添加到观察窗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D:
直接添加到观察窗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