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synplify打开出现问题

楼主(2010-04-26):
Synplify打不开,显示The date on this machin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
Please restore the date to today's date.  If the date is
already correct, then call Synplicity USA customer support at
(408) 215-6000我之前在一台电脑上装了可以用它,但是我在另一台上就出现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根据提示信息,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有问题?请确认一下,如把时间改正后还是不行的话,建议卸载后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