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笨鸟先飞的递减法流水灯

楼主(2010-04-26):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      //U2 74HC573的LE端    数码管的位选端
sbit pw=P1^4;       //LED发光管的使能端

unsigned int a;     //定义无符号整行a
void main()
{
while(1)  //死循环
{
  wei=0;   //锁存,让位选的74hc573保持现在的状态不变,也就是一直不显示,如果不写这3行,数码管上就会有干?
  {
  pw=0;  //开LED总使能
     P0=0xff; //让所有数码管不显示,防止数码管干扰
  P0=0x7f; //P0口送2进制 01111111 8个二进制对应8个led灯,也就是让为0的数码管亮,为1的不亮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pw=0;
     P0=0xff;
  P0=0xbf;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pw=0;
     P0=0xff;
  P0=0xdf;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pw=0;
     P0=0xff;
  wei=0;
  P0=0xef;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pw=0;
     P0=0xff;
  P0=0xf7;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pw=0;
     P0=0xff;
  P0=0xfb;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pw=0;
     P0=0xff;
  P0=0xfd;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pw=0;
     P0=0xff;
  P0=0xfe;
  a=55000;
     while(a--);
     pw=1;
  a=55000;
  while(a--);

  }

  }
}

不懂得用其他的函数来设计,所以只能递减实现。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

网友B:
那看出来是笨鸟先飞了:lol

网友C:
这个算法很简单

网友D:
还能用什么设计

网友E:
呵呵,确实比较简单

网友F:
为何笨鸟先飞?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表达的是,用比较简单笨拙的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G:
可以写个大循环来查表,要是有规律的话还可以用与或非异或之类的实现,代码会比较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