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easyfpga030 flashpro下载不了

楼主(2010-04-26):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DrScan Error.
       Possible chain exceeds expected maximum device count: 256.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信息提示是信号完整性错误,很可能是你的下载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如果是并口下载的话,请确认您的并口连接完好,确认并口延长线信号完整性良好。可以断电插拔几次尝试。另外,也可以在别电脑上或者换一根并口延长线再尝试。

网友B(2020-03-29):
大侠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今天用Flashpro lite 给APA器件烧程序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还请请教一下***和VPP还需要外接电源单独给电么

网友C(2023-05-22):
您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