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如何改正我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0-04-26):
我想问一下我在一个ds1302的程序时,出现了如下问题c:/winavr-20100110/bin/../lib/gcc/avr/4.3.3/../../../../avr/bin/ld.exe: cannot find -lC:\WinAVR-20071221\avr\include\avr\io
make: *** [ds1302.elf] Error 1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还请高手明示!

楼主:
今天查了下,感觉是不是路径问题

网友A:
好像提示是找不到文件

楼主:
怎么改正呢?:o

网友B:
重新存个位置,存在编译器的目录下试试

网友C(2013-08-25):
楼主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