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一个电脑故障问题

楼主(2010-04-26):
我的电脑刚换了一套主板和cpu,突然发现网卡和串口都无法使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是不是应该从装主板驱动呢?

网友A:
换了主板和CPU?
是不是你的网卡没装好(特别是老旧/多尘的).
擦擦,再装上去

检查下驱动正常了不.

COM?
应该是没打开吧,
如果打开了,可以试下先禁了再开,
一般都能行的.

网友B:
换了,多数情况下需要重装驱动的

网友C:
100%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