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教AFS系列与M1AFS系列FPGA区别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问,按照FUSION StartKit开发板原理图设计电路,只是将AFS600替换为M1AFS600,打开软件造型,综合布局都正确,而且能够擦除,但却不能下载,这两种型号在设计电路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只好帮顶

网友B:
把提示的错误信息截图传上来,只有看到错误信息才能快速的判断错误原因并解决问题。另外,有关电路的设计请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进行。

网友C(2011-02-04):
哈哈,这个问题不难,你的供电部分有问题,请认真检查。

网友D:
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