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得并联电阻

楼主(2010-04-26):
(无正文)

网友A:
是分压的作用吧,然后用一个7805稳压块(输出5V)来接,就省掉7812(输出12V)一个稳压块了,目的就是想得到一个自己要的电压。请大家指点!

网友B:
人家楼主说的是并联,你说的是串联使用。

网友B:
一般并联电阻是跟滤波电容配合使用的。

网友C:
貌似为假负载,在上电时和关断负载时,遏制过压冲击。也可能是给滤波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D:
相当于假负载,防止电源波动,

网友E:
打酱油 过

网友F:
防止负载突然从大电流变为0电流.

网友G:
刚看过这样一个板子,也有这样的接法!
自我感觉也是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