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Core8051软核与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问下为什么同样的keil C程序在单片机上可以执行出来正确的波形,而移植到51软核里却不行,软核I/O已正确修改为双向端口此外我使用一段实现同样功能的汇编程序却也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还望各位赐教,不甚感谢.

网友A:
输出要用上拉,输入要开漏,不知道这个你设好了没?

网友B:
按楼上的这样设置一下应该没问题,不知楼主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