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5的EMAC测试程序,接收一直调不通,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0-04-26):
最近要做的项目是用6455的EMAC口和PC上位机通信。本来NDK(TI的网络开发包)里面已经有DSK6455的底层驱动的库,应该是可以直接编程应用层的套接字就可以了。
板子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现在先需要验证底层的驱动调试可用就行了。

TI本来有一个6455的底层驱动程序,可以用来测试,是用C语言编写的。其中有一个echo程序,是PC发送包,DSP接收以后回传给PC。只要这个例子可以实现,那么就可以放心的开发上层的应用程序了。

现在程序运行中,EMAC的初始化设置都成功,PHY也连接上了。但是从PC发送的包,却一直无法接收到。PC发送包是通过一个发包程序,文档里面要求需要用"arp -s 192.168.0.1 00-01-02-03-04-05"将DSP的mac地址与本地的IP对应起来。然后发包程序直接使用这个IP就可以直接往DSP发包了。我怀疑是这里的问题,DSP的MAC地址可以自己随便设置一个吗?不是每个网卡都有一个固定MAC地址吗?

望有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确定PHY连接上了?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换成用路由器连接就可以了,不过现在还是传一个包就会卡住

网友B:
……你的PC是什么时候的?网卡是什么年代的?能自动识别极性吗?

网友C:
换成用路由器连接就可以?!

楼主:
我也觉得很奇怪,还是找不到原因,PC也是新配的。另外想问下NDK的低层驱动NSP,有支持DSK6455的,而我们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用的6455的芯片,应该也可以用这个HAL的库吧。
看了一下例子,唯一的不同也就是初始化的时候,DSK6455的例子是从EPPROM中读取了MAC地址,所以我就在程序中初始化了一个MAC地址。现在的问题是这个mac地址并没有被读入MACADRRLO和MACADDRHI两个寄存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真是有点头晕

楼主(2014-03-24):
应该说TI的NDK已经做的很牛了,只要PHY芯片的选择不要太过奇怪,基本就是直接用上层的套接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