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中怎样隐藏电、地

楼主(2010-04-27):
做新元件时,怎样把电和地的管脚隐藏?
就是说在画原理图时,不出现。尽量详细一些
谢谢!

网友A:
点脚(元件的GND脚等)
属性里有.

-----
在电脑的操作中有一大特点.
你想对什么操作.
就得先选中,再对其操作.

楼主:
在电气属性面板中,把电和地的引脚由GATE-A改为SINGAL PIN,确定后就会提示Error: Gate A Decal DC26C31CAE has 16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14 pins.
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B:
不是把属性改为信号类引脚,而是选择“隐藏”。

楼主:
还是没找到哪里有“隐藏”,能不能说详细点?
我用的是2007版的
谢谢!

网友C(2011-03-02):
顶起来!好像5。0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找到问题了,做PART的时候,要选择类型,如是LOAD   或者GND  VCC  等,如果不选择类型,默认就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