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换主板好不好?

楼主(2010-04-27):
彩电开不了机,检查后说是高压包坏了,但维修人员说这个型号的高压包难找,建议换主板,请问换主板好不好?

网友A:
你的彩电如果买的很早并且是进口的画,高压包可能难买,否则应该很好买,现在主板都大量卖了

楼主:
是啊,彩电大概有10多年的历史了,飞利浦的,高压包比较难找,换个高压包的价钱和换主板的差不多,不知道换主板好不好。

网友A:
那估计就只能换主板了,别说高压包了,好多配件都不好买,即使能买到也很贵,不过换主板的话,显示效果会有点折扣,这个就像过去便宜的17纯平CRT显示器要800多,而飞利浦的好点的显示器要1000好几,好的要好几千
说实在的,显示效果差点不影响看电视剧情,毕竟电视的显示效果和显示器不能比。要是追求效果的话还是用原装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