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热电偶多路测温,用4052模拟开关是否可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27):
不行,4052损耗太大,通道几间有串忧

网友B:
热电偶输出相当微弱,尤其是贵金属热电偶。最好是先放大再用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C:
没用过热电偶,听起来是测量温度的,既然是温度应该是缓慢变化量,就当直流测试可以么?所以,我认为没问题。

网友D:
热电偶输出电压很小,但内阻也低,模拟开关对信号的影响不大,但如果模拟开关是单电源供电,因信号幅度接近地电压,可能超出模拟开关的线性区域。所以,最好是先放大,或叠加一个基准电压将信号电压抬高,再过模拟开关。

网友C:
我没做过这些东西,但我问几个问题:
1、热电偶输出信号微弱,所以先放大。
    质疑:这在这里的应用中,我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把放大放第一级。放大器和开关在同一环节,这里不是将微弱信号远距离传送,需要进行必要的放大,以满足最终的信噪比。在这里先放大再路由,没理由,且浪费了多个放大器,原本一个就够的。
2、热电偶内阻低跟模拟开关对其的影响,我认为没有明显的联系,反而,我认为低内阻的电压源使得测量变得更轻松。
3、单电源供电的模拟开关有可能导致测量问题,为什么开关不设计成双电源呢?

网友E:
首先,我是热电偶测温专家,相关产品做过5款以上。
使用模拟开关敝处如下:
1、通道间的共模电压足以搞坏模拟开关。
2、热电偶进来的信号相对于内部电源来说是浮空的,可能使模拟开关内部嵌位二极管导通,或是不能通过开关(开关输入信号对AGND是有范围的)。
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做到通道间隔离,通道串扰会很小,共模输入范围可以很大。

网友E:
补充一下:固态继电器即常说的PhotoMOSRelay,很多厂家都有

网友F:
7楼说的对,最好先放大到AD输入范围,然后进电子开关

网友C:
首先,我是热电偶测温专家,相关产品做过5款以上。
使用模拟开关敝处如下:
1、通道间的共模电压足以搞坏模拟开关。
2、热电偶进来的信号相对于内部电源来说是浮空的,可能使模拟开关内部嵌位二极管导通,或是不能通 ...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样连接的话,共模电压会出现你说的风险么?
如果这样可以避免你说的风险,那么,为什么不这样连接呢?谢谢

网友E(2010-05-29):
看楼上的应用环境了,如果只是家电之类的话上面电路问题不大,进到运放前面那里加个1206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但是要是用在复杂的工业环境,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你的返修率会很高。

网友C:
非常感谢。
我没有任何的工程经验。
但我还是提一些疑问:前提是这里只是讨论热电偶测量,我觉得既然是温度,那可以认为它是直流测量,也就是相对来讲,一个缓慢变化的信号,那么对带宽要求很低。从模型上来讲,固态继电器,**继电器,模拟开关,都是一个开关而已;你使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可以容许几百伏特电压,所以继电器没有坏掉,那后面的调理电路,如果没有保护的话,一样会坏掉,没有坏掉,是因为你加入了保护,比如限流电阻。那么使用模拟开关,一样可以加入保护,比如串联100kohm电阻,即便是500V电压,也仅仅是有5mA的电流过驱动前端电路。所以,我认为模拟开关在这里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保护足够。

网友G:
蹲点看看后面还有啥意见

网友:
为什么要先放大?假如有十几路,不是要十几个放大器?
多路测量一般先开关后放大转换处理,
假如担心共模电压,为什么不把模拟开关的供电电源做大一点呢?

网友H(2017-01-22):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是热电偶测温专家,相关产品做过5款以上。
使用模拟开关敝处如下:
1、通道间的共模电压足以搞坏模 ...

果真高人啊,继电器成本很高啊,还有别的多路方案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果真高人啊,继电器成本很高啊,还有别的多路方案吗?

上面不是说了么?先用运放放大,在进入模拟开关切换进ADC采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没做过这些东西,但我问几个问题:
1、热电偶输出信号微弱,所以先放大。
    质疑:这在这里的应用中, ...

热电偶信号是一个低压直流信号,低内阻,因此对糸统的直流性能,漂移,底噪,CMRR,PSRR,都是考验,从信号累积原理上看,首先把第一级整好,就成功了一半,零漂移OP是首选。4052非精密目的器件,串扰,渥电等 性能不佳,放在信号源后大大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热电偶信号是一个低压直流信号,低内阻,因此对糸统的直流性能,漂移,底噪,CMRR,PSRR,都是考验,从信 ...

渥电。。。。。怎么打出来的这个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热电偶信号是一个低压直流信号,低内阻,因此对糸统的直流性能,漂移,底噪,CMRR,PSRR,都是考验,从信 ...

7楼说的是对的,
但你这儿所说的理由(“4052非精密目的器件,串扰,渥电等 性能不佳,放在信号源后大大不行的”)不成立。

1uA的漏电对于模拟开关来说已是“巨大”基本是在极端高温下才会有,而对于热电偶没问题,低阻啊,并且在实际使用中,肯定还会加上“断偶”检测功能,这通常就是往热电偶的端子上加一个uA级的偏置电流,当发生断偶时,输入端信号变得很大,从而检测到“断偶”。

串扰?好像只对交流信号才会提这档子事吧。并且通道间串扰是直接与信号频率相关的,当f=0时,厂家都已经不高兴把它包括进去了。

“非精密目的器件”,这个就要看你用在哪儿,怎么用了,我敢保证在非工业现场环境下,可以用4052切换100mV的信号,其开关对误差的贡献小于1ppm。还有hp经典的34401A的ADC就是用4052的弟弟4053进行积分控制的,34401A的噪声可小于0.1ppm(rms),非线性小于1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