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我是个初学者,用24V-5V给单片机供电,用单片机来驱动40个24V的继电器,请问这样做是否可以?

网友A:
只要你的24V电源容量够大就可以。
注意电路板布线,别让继电器动作影响单片机。

网友B:
四十个24V继电器,PCB板个头小不了。建议分板设计,采用隔离电源分别供电(24V和5V隔离)。

网友C:
要小心,否则感生电动势都够把单片机打烂N次了。建议隔离。

网友D:
现在有带隔离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E:
40个继电器啊,有点壮观。

40个继电器有没有可能一起工作?若有,是不是需要考虑驱动能力的大小

网友F:
是要考虑驱动能力,计算总功耗,计算总电流,计算分支电流,计算走线宽度,然后留足余量,加保护。

楼主:
各位隔离电源是否可以这样理解,5V只给单片机供电,24V给断电器供电,如果是各位能够跟我说一下220转5V 跟24V隔离的电路要怎样画?总功耗,总电流,是否只考虑单片机和断电器?其他的电子元件是否要考虑进去如(三极管,驱动心片等),这个电路我是想用220通过变压器转为24V,在把24V转为5V ,请问变压器的功率用9W是否能用?

网友E:
用一个多抽头的变压器就可以了,一路输出到24V,一路输出到5V供单片机,然后控制回路跟驱动回路用光耦隔离。变压器的功率要根据负载来确定

网友G:
额....还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