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电池一般都在哪个位置啊?

楼主(2010-04-27):
这几天系统时间老是不准
进入BIOS,时间竟然给我停止了.
拆吧换电池板吧,找了半天没找到.
索性不管,装上又好了......

网友A:
笔记本的板子基本上都是双面的,估计您只看了一面吧。

网友B:
全拆了一定找得到.
网上不是有不少拆机贴的吗?
找一下同时期,同牌子的拆机贴看看.

不同机不一样.
一般在南北桥旁,
找到BIOS芯片就好找了.

网友C:
笔记本PC的板载电池通常很小,和台式机主板电池的外观及尺寸不同,楼主需要仔细找找,或者拍摄出主板照片来此求助。

楼主:
呵呵.我把所有能看到的螺丝都给拆了.......真想用点暴力........
不过装上后又好了,估计是那个电池接触不良...........
好了就算了,懒的再拆了.下次坏了再整......

双面我都看了的,就是没找到.笔记本的主板电池不是像台式机那样子直接在主板上有个电池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下次拆的时候也整些照片出来......:)

网友D:
不同型号的机子寄不一样,基本上都是在底面,拆开底壳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上图中那个黄色的就是。

楼主:
谢谢热心回复........下次拆了再仔细找找看......

网友E:
我的是在内存槽里面,好像还有的在网卡槽里,电池槽里也有可能

网友F:
黄色的就是
楼主在哪里?
我可以送一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