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后处理求助

楼主(2010-04-27):
我用16F883的ADC模块是10位的,现在如何才能将采用的10位结果转换成4位BCD码啊(10为最大值是1024,所以四位)?10位2个寄存器(ADRESH:ADESL)怎么处理啊??我只会一个寄存器的!

网友A:
以C为例子:

unsigned int ADdata;

ADdata=ADRESL+ (unsigned int)(ADRESH << 8);

那么,ADdata里面得到10位结果, 以后的事情就是16位数据转换为BCD码了,你自己可以搞定了吧!

楼主:
C语言可以用一个ADdata表示10位的结果吗?还是C好啊!
汇编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