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10-04-27):
本人在调试线路板的时候,如果连续拔插电源的话,整个系统会崩溃,不知是什么原理造成,该如何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人的程序中,只要加上EA=1;这句话,系统就不能显示;而屏蔽掉的话,整个系统就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又如何解决?

网友A:
连续插拔电源相当于一些电磁干扰,可以从系统昂干扰性方面进行解决,
另EA=1,就是开中断,可以程序中开了不用的中断造成的

网友B:
连续插拔电源,可能会造成单片机或其它芯片已经掉电,但掉电时间非常短即上电,复位电路在上电时不能使单片机或其它需要复位的芯片正常复位。

网友C:
电源干净不?
在电源输入端做抗干扰了不?

网友D:
RST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