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0F04 IO口问题

楼主(2010-04-27):
使用STC单片机的管脚接MOC3020驱动BTA08(软件没有问题),限流电阻1K,供电电压5V,发现置位管脚高电平的时候,不能关断光藕,IO口电压4.3V,看来管脚的锁定稳压能力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设计的时候注意,以前用AT的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以上没有说明STC不好的意思,0-0.7V都是标准低电平,我用来控制MOC3020的时候,因为MOC3020很容易导通,即使就是三极管的漏电流都可以让它导通,0.7V的电压完全可以让MOC3020导通,如果接灯泡的话,可以让灯丝发红

网友A:
在光耦上并联一个电阻分压,可解决

楼主:
谢谢,欢迎大家多做技术交流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硬件电路问题,可能是哪里漏电、搭锡之类。CMOS电路本身不会出这种问题。把MCU脚撬出来再量。

楼主:
单片机管脚低电平在0-0.7V是标准的低电平,这个是允许的,器件手册也是这么说的,电路设计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