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机电高手:选择直流马达

楼主(2010-04-27):
想用12V的马达通过传动齿轮/皮带驱动一个摇篮,怎样选择马达的参数?我看了一般的直流马达都是成百上千个RPM,用在这里好像都太高了点。

网友A:
用汽车上的雨刷电机,可能差不多。

网友B:
告诉你什么最好,电动工具最好。雨刷电机不行。

网友C(2010-08-07):
用直流的电动推杆啊,接线固定就可以了,用一个单片机加正反转电路控制。

网友D:
摇篮?那就别用电机了,噪声会影响婴儿睡觉,最好搞成一个电磁摆,推一下就启动,手工止动就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