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实例

楼主(2010-04-27):
我是学电信的大三的学生,至今还没真正做过一件产品,真是悲哀啊!系里最近举办电子设计大赛!我和好友下决心要参加,可不知选什么题!请有经验的高手们推荐些基于51单片机的设计实例!

网友A:
咱推荐你一个,保证第一名特等奖。O(∩_∩)O

先写个一般的,不过一般高手可能想不到(不是做不到)。学校里大四、硕士以下没有高手吧。

1、单个51利用串口自发自收;TXD向RXD发送一组数据D序列,这当然很简单,要求在下面:

2、要求D序列在传输线上延迟N比特到达接收端RXD,其中N要求至少大于D序列长度。例如假定:D序列为2字节,那么N至少要大于11x2=22比特(时间长度)。
这个意思简单理解就是TXD把D序列完全发送推到了传输线上行进,RXD端还没有接收到D序列的第一位!——数字延迟线的实现。这种技术用在环形网络中。书上网上找不到。
3、数据传输中数字延迟线的实现。51单片机通信和数字时序电路的最好应用。

楼主:
太高了!有些看不懂啊!刚接触单片机,也看了一些实例,想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给些建议啊! 谢谢了

网友B:
你就用51做VGA上的俄罗斯方块好了,这里有人做过的,做完找工作都够了,不要说拿奖了。

网友C:
有道理,其实用过没用过的,拿来用用就知道了,应用技术又不是创新技术,不要太大压力

网友D:
原来要求这么低啊,我才知道

网友E:
主要是练练手,积累经验

网友A:
如能获奖,以后找工作就有敲门砖了。我做过面试工作,原则是:骨子里就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学历再高,多如牛毛,都一个样,录取谁?

网友F:
现实社会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