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RF6936天线布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7):
我出现的问题描述如下:
     从第一轮板回来后这个芯片已经搞了近2个月了,后面又做了两轮板,效果越来越差。第一轮板由于没有经验,射频天线和天线前端的电容电感设计的离芯片比较远,调试是可以通信了,但是传输距离比较短以及有数据丢包,当时分析的结果是射频部分设计的不好,发送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比较低导致有效的通信距离短。然后又重新做了一轮板,把电感电容和天线都靠近芯片,布局也按照参考手册来,板子做回来后,问题比较严重,接收端只能接收到发送端前几秒发送的数据,然后就停止了,把发送端关掉再打开,接收端又能接收几秒钟的数据,然后又停止了,反应情况给赛普拉斯,那边一直没有给出有用的建议。然后很幸运rocky_bian借了两个赛普拉斯的模块给我,我拿回来后按照模块又重新做了一轮板,前2轮天线是当成一个元件来做的,第3轮天线是在PCB布线的时候画的,尺寸完全按照赛普拉斯官网给的文档来的,这次板做回来情况还是没有解决,只是能接收到前几秒的数据就停了,而且很多时候还接收不到数据,情况更严重。我个人分析后觉得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了,第一轮的板已经可以用了,在有效距离范围内收发很正常。我感觉问题还是在PCB上,原理图和PCB我放在附件中,麻烦有经验的网友指导一下。我的QQ是:170469401

网友A:
帮你看看,不一定能发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第二轮还比第一轮问题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很无奈,第三轮和第二轮差不多,感觉射频天线这东西不好搞,刚开始以为很简单,预计2个星期可以搞定,现在搞了2个月了,还不行,经验不够

网友C:
我刚开始接手一个东西,想着2个月,最后是1年……

网友D:
天线布线时最好用弧线,要不干扰大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F(2010-05-30):
我也要布天线 学习学习

网友G:
没人带你做吗?

网友B:
看来做这个好麻烦,LZ做成功了别忘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E(2010-07-03):
楼主问题怎么样了?

网友H:
我觉得你天线的拐角处应该布成弧线。

网友I:
楼主已经跳槽了,也许再也不会接触RF 2.4Ghz了 失去一个好战友 ,好同志

网友J:
楼上怎么知道?

网友H:
哎,无果而终

网友D:
射频电路不好做啊

网友K(2013-01-06):
是否划线时有重叠呀,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