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发射端并的电容、电阻、稳压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4-27):
最近BOSS交给我一个任务,分析一个电路,其它地方都看得差不多了,就是有一部分始终看不明白,电路图如下:

图中网络标号24V是外接的电源,时有时无,可能还会有干扰(如浪涌等)。U22是一个光耦。通过检测光耦4脚(上面还有个下拉电阻,未画出)的电压就可以知道24V的外接电源是否存在。可以看出,在光耦的发射端并了一个电阻,一个1uF的耐压16V的钽电容,一个4.7V的稳压管。并的电阻是为小电流提供一个通路,防止有小电流干扰时没有通路引起光耦的误动作。
1、我想请教一下这这个1u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2、4.7V稳压管起什么作用?我觉得不是保护光耦,因为不用到4.7V,光耦就烧掉了。
3、R66和R71是0805封装并联的,为什么不用一个电阻(功率大一些)的呢?电路板上是有足够空间的。
求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A:
1uF的电容起缓冲作用;4.7V稳压管起瞬间保护作用;第三个问题是考虑到电阻的误差值。

楼主:
谢谢您!
1uF的电容起缓冲作用,为什么要缓冲呢?这个地方不需要缓冲,光耦仍可正常工作。当有这1uF电容时,光耦1脚的下降沿会很缓慢。

4.7V起瞬间保护作用的话,那么不用到4.7V,光耦就有可能会烧,为什么不用一个低一点的稳压管呢?或是用TVS管。

这个地方有必要用这么精密的电阻吗?好像不需要吧,非得将两个电阻并起来。

2# 林安全权

网友B:
前面一部分干嘛用的确实不是很明白  难道是给稳压管电压??4.7V给光耦里面发光管 发光的话看IO口输出有没有  要是电压低就后面三极管不会导通

网友C:
4.7V的稳压管在这里确实没有作用!

网友D:
4.7V的稳压管应换为普通二极管

网友E:
4.7v稳压管起保护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一个成熟的图,我暂时不好下结论这个稳压管到底有没有用。呵呵,谢谢你。

楼主:
为什么起保护作用呢?4.7V的时候光耦已经烧掉了,呵呵。
7# tongshaoqiang

网友F:
成熟的图就不要怀疑喽

网友G:
R62和C34接在电源和地端,与光耦部分关系不大。

R66与R71并联,如果是出于功耗的考虑,应该用阻值相同的电阻,这样不合理。
C38滤波
R69:当24V电压低到一定值时,光耦不通
ZD25:画蛇添足。

网友H:
好像是一个精密线性光耦放大器

网友I:
去处干扰,光耦的灵敏度高,很容易一个小尖峰就导通了,所以加分流电阻和电容,过滤掉小尖峰。稳压管是保护光耦。把光耦输入端得电压钳位在4.7V。

网友J:
此图肯定是傻冒画的,如果照抄你也是傻冒

网友K:
此图肯定是傻冒画的,如果照抄你也是傻冒
引用 网友J:
为啥啊

网友I:
人家图没傻冒,在现场应用中你就发现他的好处了。

网友L:
环境比较苛刻

网友M:
我猜楼主的图设计的原意是:当24V电压处于持续状态时,光耦导通,后级给出相应动作。当24V电压处没上电但是有尖脉冲产生时,光耦不能导通,后级也不能动作。
所以我的答案是:电容是滤除尖脉冲的。电阻是给这个尖脉冲放电的。稳压管自然就是在高脉冲到来时导通放电的,防止这个高脉冲将光耦损坏。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N:
用的是什么光耦啊?

网友O:
同意18楼

网友P:
稳压管之后到光耦再串个电阻就合理了,否则确实不会起作用。

楼主:
谢谢您!
您关于R66的R71并联的意见很有帮助,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
ZD25我个人觉得有可能真是保护光耦的。因为光耦可以承受10us的2.5A的瞬时电流,光电流到达2.5A时,有可能光耦的压降会到4.7V之上,用此方法保证不会有2.5A以上的电流.
不知道您对我的ZD25的分析是什么意见?
11# awey

楼主:
您说的很有道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4.7V的稳压管对光耦有没有保护作用.
18# bdkonly

网友Q:
电子狂人不菜,仍很努力

网友R:
我只想知道r66,r71。为啥用两颗不同阻值的电阻放这里。为啥??

网友S:
当你把24v从0缓慢加到24v,测试一下波形

网友T:
18楼: 我猜楼主的图设计的原意是:当24V电压处于持续状态时,光耦导通,后级给出相应动作。当24V电压处没上电但是有尖脉冲产生时,光耦不能导通,后级也不能动作。
所以我的答案是:电容是滤除尖脉冲的。电阻是给这个尖脉冲放电的。稳压管自然就是在高脉冲到来时导通放电的,防止这个高脉冲将光耦损坏。

网友U:
同意18楼的说法!

网友V:
如果电压增大,当光耦端电压达到4.7V的时候,稳压管导通光耦没有信号了,我感觉这个是个电源检测电路,检测电源是否会增大到一定程度

网友V:
稳压管的目的是设定电源电压增加的程度

网友W:
假如在电路中电阻挂掉的概率为p,那么两个电阻并联同时挂掉的概率就是p×p呵。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推测。。。

网友X:
应该是限流的吧

网友Y:
搞不懂,只有一路输入,为什么不用三极管多省事,非要搞个光耦。

网友Z(2011-03-21):
标记一下,有用。

网友AA:
不知道光耦的型号

网友AB:
不错,学习!
进入光耦能否加一级OD门转换呢?

网友AC:
用的光藕是4N25吗?

但是这个电路中4.7V的稳压管的前端加个稳压电解电容就更好了。

网友AD:
18楼叙述的不错,不过4.7V稳压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反向损坏的,不要想正向毛刺

网友I(2011-06-03):
其实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复杂,用电阻分压分流的方法就好了,再并个稳压二极管钳位住。

网友AE(2021-05-17):
找个问题看到的帖子,有点历史。分析两个电阻并联时注意并联后的电阻;分析4.7V稳压管时注意并联后电阻与1K电阻串联后的分压;分析电容注意24V出现的是瞬间插拔还是插上长时间在位。电容的电需要假负载释放。

网友AF:
1uf电容是滤波的,稳压管是保护这个1uf电容,钽电容易损耐压低,标16v,最多用8v,用4-5v保护挺好的, 两个电阻并联有可能考虑1手上当时没有合适的电阻,另买浪费时间,有这个两个就直接用了。2电涌太大会让低阻小功率那个损坏,然后电路还有一个电阻可用,不至于完全死机

网友AG:
我再细化一下:

1. 1uF电容可以加强抗干扰能力,还是有用的。

2. 4.7V稳压管就是个蛇足,在它起作用之前光耦肯定死了;假设24V出现了一个480V1ms的脉冲,此时C38已经没有能力抑制了,而光耦If也就100mA多一点,这完全是光耦可以承受的,而且此刻光耦的VF也远远达不到ZD25的钳位电压,哪怕24V处来了一个100倍的脉冲,光耦也不会坏。

3. R66、R71并联确实可以增大总功率,但是选型不对。如果需要通过并联增大电阻功率,那两个电阻应该选用相同阻值的,否则R66根本分担不了,用2颗10k的电阻显然要更合理。

4. C34、R62也可以抑制一些干扰,但没有必要。R62无端增加了24V处的功耗,而且这颗电阻的温度会很高;C34的存在对24V处的开关寿命是不利的,无端增加了开关导通是的瞬间电流。

发出了才发现这是一个坟贴

网友AH:
引用 网友I:
去处干扰,光耦的灵敏度高,很容易一个小尖峰就导通了,所以加分流电阻和电容,过滤掉小尖峰。稳压管是保护 ...

我们这里的二极管用的是普通的二极管,防反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