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

楼主(2010-04-27):
定时器设为2秒中断一次。
    现有按键中断,按一次,定时器就由启动变成停止或者停止变成启动。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定时器 由停止变成启动时。它的周期寄存器和计数寄存器怎么变。启动时会不会引起中断。
    还有个比较棘手的是 用 Timer16_1_wReadTimer读计数寄存器里面的值,会产生中断么?还有对寄存器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周期寄存器和计数器应该都不变吧

网友B:
没看明白。: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