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继电器

楼主(2010-04-27):
npn pnp 对接继电器可以驱动就是继电器吸合后抖动怎么办

网友A:
这图太强了
什么叫抖动呢,通常不会抖动的

网友B:
什么继电器需要你用这样的驱动,用一个8050驱动就足够了!你这个图太牛了,不大对头啊。

网友C:
电路有错。

网友D:
左边这支三极管好像不是8550,如果是8550就错了,应该是NPN管。

楼主:
因为偷懒,是用的npn和pnp对接驱动的是12V的继电器 在吸合过程中偶尔会释放一下子

网友E:
这种图,不要发了

网友F:
哈哈,这种图,不评。

网友G:
看的不对哟。。。

网友H:
原理图不象原理图。PCB不是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