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看看!

楼主(2010-04-27):
小弟在NI仿真软件教程看到这个电路!
电容和二极管是干什么用?
波形怎么是这样?
这个电路这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A:
基本的钳位电路。建议找本基础的书好好看看。

楼主:
懂了!
懒!还是拿书看看!
Vi达到其峰值V,电容的电压也被充至峰值V,Vi下降,很显然,二极管处于反偏截至状态,电容的电压没有地方放电,保持V不变。因而可得输出电压Vo=-Vc+Vi=-。由此可见,输出电压被钳住了,输出与输入的波形相同。
谢谢楼上!

网友B:
钳位电路输出只是将输入的基准电平上下移动了等幅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