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放差模电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27):
如下图,J3为输入,J4为输出,输出电压应该只与J3两端的电压差有关,把J3短接,输出应该为零.但是我短接以后接到不同的电平上面,输出竟然也不同.并且不为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324精度本来就不高

网友A:
而且调零那一块也有问题,不对称

网友B:
输入不能悬空。将J3的1、2端分别对地接个电阻。

网友C:
猜测楼主是想接一个减法电路,不过这么接好像有点问题,把R16调零那一路去掉,再把R19换成阻值和R15一样大的,应该就可以了,当输入端电平相等时输出会为0。而且并不是把两个输入端短接就行了,输入端必须有直流通路,要把输入端短接然后接到一个确定的电平上(符合LM324的输入范围)。

网友C:
如果是直流耦合的话就不用对地接电阻。
输入共模电压不同输出不同,如果共模电压在运放的输入范围内的话,那就是共模抑制比小了,主要是因为你调零的问题,应该接一个跟随器在基准与R16之间才行

网友D:
电路中是有调零了.
但这只是理想情况下.
受外部条件影响后,
这个调零效果不理想.

(原因之一)

网友B:
只要信号端与电路的地是不关联的,不管是直流或交流耦合,都必须要通过电阻与电路的地连接,不然,共模电压将漂浮不定。

楼主:
仔细测量了一下,短接后2,3接总是有一个电位差,这个电位差只与短接后接的电平有关,接的电平越高电位差越大.而且与调零电路无关.调零电路怎么调,2,3脚的电位差都是恒定值.所以,调零电路在这里基本没啥用.即便是我又增加一个运放在R16和电压基准之间也是一样的.

网友C:
调零基准是不是应该接到R15的一端呢

楼主:
调零基准是不是应该接到R15的一端呢
引用 网友C:

我接到正相端了,一样的变化.

网友C:
我接到正相端了,一样的变化.
引用 楼主:

想让输出与输入端的电位差成比例,即Vout = k(Vin1-Vin2), 不用调零,按5楼的方法试试,应该可以。

楼主:
按照5楼的电路改造了,仅仅是R19没有换,发现不同的差分电压对应的放大倍数竟然不同:
输入差分电压   7,8脚压差  倍率
---------------------------------------
1.5   38.5     29.6
2.4   59.4     34.3
4.8   110.6   36.6
10.1  220     37.1
16.3  351     37.5
48    1035    38

网友C:
楼上:仅仅是R19没有换,问题就出在仅仅上。
电路能正常工作的前提就是R19/R14 = R15/R13

楼主:
楼上:仅仅是R19没有换,问题就出在仅仅上。
电路能正常工作的前提就是R19/R14 = R15/R13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等会我试试.我一直以为R19仅仅起到调节增益的作用.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R19应该不至于影响到前级吧?就是7,8脚之间的压差.

楼主:
楼上:仅仅是R19没有换,问题就出在仅仅上。
电路能正常工作的前提就是R19/R14 = R15/R13
引用 网友C:

更换了R19和R15一样的,结果和前面测试的一样,所以不是R19的问题.

网友C:
更换了R19和R15一样的,结果和前面测试的一样,所以不是R19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更改了R19还得把R16调零那部分去掉,改完之后就是个减法电路,在华中理工出版的模电书上能找到一模一样的电路。如果改完了还有问题那你就自己检查电路吧,原理没有问题。

楼主:
更改了R19还得把R16调零那部分去掉,改完之后就是个减法电路,在华中理工出版的模电书上能找到一模一样的电路。如果改完了还有问题那你就自己检查电路吧,原理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那一路已经去掉了的.正在啃一本老外的书,似乎他说的有点道理.我估计你说的华中理工的那本书,作者自己都没有理解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理论上是对的,但是仅此而已.实际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

网友C:
那一路已经去掉了的.正在啃一本老外的书,似乎他说的有点道理.我估计你说的华中理工的那本书,作者自己都没有理解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理论上是对的,但是仅此而已.实际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 ...
引用 楼主:

呵呵,幽默,你太看得起编写模电教材的老师们了。

网友C:
按5楼说的电路更改之后,Vout = -(R19/R14)(1+2*R11/R8)(Vin1-Vin2)
差分放大倍数是100倍,所以很容易饱和。所以先确认运放输出没有饱和。由于LM324不是轨到轨运放,高电平只能输出VCC-1.5V,那么输入端电位差小于35mV才不会饱和。

楼主:
按5楼的改了,把各个电阻都进行了精调,累死人,这么多电阻.线性度还算过得去,但是有个大问题:
没法调零!晕死,短接都时候,总是有个数值在那里不归零,实在说不过去!

网友C:
考虑到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绝对的归零不大可能,这个放大倍数,在输入端短接后输出几十mV的电压是有可能的。
这个电路的电源电压范围不宽,放大倍数却很大,这样输入电压的范围就较小,而且放大倍数越大,AF值越小,虚短的精确度就越差。可以试试把R19和R15换成11K,这样后一极放大倍数是1,输入端短接后的输出会减小许多,而且输入电压的范围也宽了。

楼主:
多谢指点,这几天多亏你了,我试试先

网友E:
楼主如果还是用LM324,试不出结果来的。温度稍有变化,就又不对了。
要是用不到1块钱一片的LM324能够做出来,那么贵的仪表放大器还卖给谁?

网友F: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信号二级放大电路。调零部分在仿真软件中没用,因为那时为了克服实体电阻工艺误差而设计的。第一级输出为7,8脚间电压,其电压增益可推导出1+2(R11/R8)=11。第二级是差分放大器,增益R19/R14=10/11,这样电路整体增益为10. 也就是说R19 的取值决定整体增益。当然这是理论计算值。

至于13楼中提到的放大倍数不一致问题,因为LM324不是轨至轨输出,输入1.5 放大10倍后已经超过了LM324的供电电压+5/-5. 此时输出信号已经失真,故放大系数不一致。

若设定差分输入分别为10mv, 20mv, 30mv 则终端输出分别约为145mv, 294mv,  442mv 放大14.5,14.7, 14.7倍。与刚才计算的10倍差不多。这个误差可能就是由LM324自身原因导致的。

网友F:
补充一下,如果电路替换成仪表放大器,如INA110, 则放大系数可更精确地维持在10. 不过代价就是价格是LM324的20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