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汉字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const unsigned char INDEX_TABHZ[] ={"直流系统微机集中监控装置运行告警记录"}   请问这个数组在编译器里面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编译器认识汉字吗?

原型:void disp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nst *p,unsigned char font)

用法:disp_str(3,16,"直流系统微机集中监控装置",0);

怎么在C函数里也可以直接把汉字加进去呢?

谢谢

网友A:
计算机里的汉字都是用内码存放的,一个汉字占2Bytes

楼主:
谢谢 doomhaha的解答。可否再详细些?

网友B:
在电脑上装个郑码的输入法,每输入四个字符对应出现一个汉字,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汉字就是这四个字符

网友A:
我们知道计算机中的英文字母都是用ASCII码放的,那汉字也有对应的编码就是内码,如汉字“啊”的内码是B0A1,所以一个汉字要占两个字节的空间

楼主:
谢谢deiwgah doomhaha 的大力支持,感谢!:)